生化池潜水搅拌器导杆振动原因分析

楼主(2018-06-17):
污水厂生化池潜水搅拌器导杆振动原因分析
已排除轴承及一系列推进器 搅拌器本体原因

网友:
会不会是导杆刚度不足?或者动平衡不好?导杆有多长?

网友:
通常设备振动的主要原因主要应该在于(1)结构方面设计的不合理;(2)零件加工质量未达到要求;(3)装配工艺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