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等高手指教曲面等高精加工

楼主(2018-06-18):
曲面等高精加工怎么设置可以一起连曲面底部平面区域一起加工成型?求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A:
选择命令栏中的刀具路径,操作管理命令进入操作管理员对话框,选择刀具路径群组列表中的相关参数选项,进入曲面粗加工-挖槽对话框,然后进入曲面加工参数选项界面,并更改预留量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命令栏中的刀具路径,操作管理命令进入操作管理员对话框,选择刀具路径群组列表中的相关参数选项,进入 ...

谢谢!我是想曲面侧壁留量,底面加工到量。

网友(2022-08-24):
最管单的方法就是你侧面复制曲面,偏置位置等于你要留的余量,然后全部参数以精加工到位的数据设置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