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电缆线的问题

楼主(2018-06-18):
现在有十条240平方的电线,总长160米左右要从电房拉至设备,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和方法。达到有好拉,又不伤到电缆线的方法。

网友:
有电缆托轮

网友:
或者发动群众,人多一点

网友:
贵司连雇佣专业人士的心和财力都没有了吗

网友:
如果是短电线,固定一头,在另一头用点力拉就行了;如果较长,需要两人配合较好,每人稍用力各拉一头 同时向地下摔打,摔打几次 直后即可。

网友:
做好桥架,人工抬放,接线编程。

网友:
用这种电缆滑轮可以拖着电缆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