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印时,图框中的内容变成空白

楼主(2018-06-18):
SW打印时,图框中的内容变成空白,请问如何处理,如图所示

楼主:
补充:现在刚打开这个文件,也是如图片所示,没有具体内容

网友:
文件模型链接丢失

网友(点评):
怎么解决

网友:
文件模型是否改名或者文件移位,工程图找不到关联的三维模型。

网友(点评):
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点评):
打开工程图或者视图时找一下三维模型,软件就记住路径了。

网友:
按楼上的几位意见办

网友:
楼主视图布局是不是没有设置好模型的可见线,和隐藏线等?

网友:
八成是模型文件丢失,有可能删了,或者路径变了,以后可以提前存成分离的工程图,那样就不用关联了,就是那样的话,不能同步更新。

网友(点评):
模型文件没有丢失,在生成工程图后,模型名字改过

网友:
重新附加一次参考就可以
文件-打开-图纸-参考(界面右下角)-选择对应的模型

网友:
百度有完整教程。你搜一下,撸一遍,自己就会了……前面说的都对,但没人给你具体教程,只有百度可以。

网友:
重新关联,只要知道文件的位置就行

网友:
重名明后找不到原来的链接了

网友:
自己的图纸,就重新关联下模型。没模型的,先打开软件,用快速查看打开工程图。

网友:
谢谢了,感谢以上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