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齿轮设计

楼主(2018-06-18):
碰到一个难题:模数0.5 端面齿轮与圆柱直齿轮啮合 齿数分别为24:10 轴交角为47度 不知道3D如何生成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得到此端面齿轮的3D图?

已经试过gearteq、geartrax、 kisssoft 软件 gearteq geartrax 都只能生成轴交角90度的齿轮,kisssoft 由于不熟练 不知道如何设置插齿刀具的参数,总是提示齿顶高不对

网友A:
面齿轮这东西你可以搜索一下老帖子,你就会知道,这玩意根本不可能用软件自动建模,你必须明白原理,然后手工建模。

网友B:
锥齿轮的齿那么宽,会干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锥齿轮的齿那么宽,会干涉吗?

你看清楚,楼主要求的端面齿轮的3D图,不是锥齿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齿轮这东西你可以搜索一下老帖子,你就会知道,这玩意根本不可能用软件自动建模,你必须明白原理,然后手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齿轮的齿那么宽,会干涉吗?

锥齿轮齿形 会与直齿轮干涉 我有试过

网友C:
真心不知道为什么要轴交角是47度,为什么不用锥齿轮代替端面齿轮和小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心不知道为什么要轴交角是47度,为什么不用锥齿轮代替端面齿轮和小齿轮

端面齿轮与锥齿轮不一样,锥齿轮是齿在锥面上,端面齿轮是轮齿在与中心线垂直的端面。

网友:
这个没有相关软件。

网友D:
我就是好奇LZ的KISSSOFT汉化怎么弄的

网友:
卡盘会用到端面齿轮

网友E:
kisssoft齿轮设计软件还是比较强大的,之前有接触过,建议楼主深入研究,其尺寸计算可用于所有常见的齿轮(圆柱齿轮、锥齿轮、蜗杆、斜齿轮、准双曲面齿轮,伞齿轮)。圆柱齿轮,该软件还与行星齿轮和齿条。另外一个特征回顾相对于标准(ISO,DIN,AGMA计算,VDI,克林根贝格),程序还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设计和优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心不知道为什么要轴交角是47度,为什么不用锥齿轮代替端面齿轮和小齿轮

空间限制 锥齿轮大端太大 放不下 轴交角是输入轴与输出轴限制的
且小齿轮与另一大齿轮 构成双联齿轮 如果用锥齿轮 该零件无法注塑加工(塑料齿轮) 无法脱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好奇LZ的KISSSOFT汉化怎么弄的

不是汉化 是官方 简体中文版本

楼主:
十分感谢!但是geartrax软件无法更改轴交角

楼主:
引用 楼主:
空间限制 锥齿轮大端太大 放不下 轴交角是输入轴与输出轴限制的

且小齿轮与另一大齿轮 构成双联齿轮 如果用锥齿轮 该零件无法注塑加工(塑料齿轮) 无法脱模

楼主:
引用 网友E:
kisssoft齿轮设计软件还是比较强大的,之前有接触过,建议楼主深入研究,其尺寸计算可用于所有常见的齿轮( ...

需要一定的加工知识 本人没有相关经验。
这个端面齿轮的案子是临时接到的,用软件尝试一下,真要做出来 ,应该还得认真翻翻书,补补数学知识、啮合传动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但是geartrax软件无法更改轴交角

你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吗,端面齿轮的轴交角就不存在其它的角度,只能并且必须是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吗,端面齿轮的轴交角就不存在其它的角度,只能并且必须是90度。

这个应该是存在非90度的 参见以下资料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969&highlight=%C3%E6%B3%DD%C2%D6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存在非90度的 参见以下资料

1 这根本不是什么端面齿轮,端面齿轮的轴交角必须是90度,这根本不用讨论
2 退一步讲,你非要定义这种锥齿轮为端面齿轮,但你无法改变软件的默认的标准,软件默认的端面齿轮必须轴交角为90度,所以你用软件去自动建模,就必须遵守软件的规则。
3 非要建模这种轴交角不是90度的变种端面齿轮,你那只能手工去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这根本不是什么端面齿轮,端面齿轮的轴交角必须是90度,这根本不用讨论
2 退一步讲,你非要定义这种锥 ...

谢谢。通常来讲,由于每个人看到的资料不同,掌握知识的程度不同,产生对定义的分歧情况是很常见的,我认为这一点没必要去争执,对解决问题也无益。

关键在于怎么把这个3D建模做出来,不管是利用软件还是手工建模,并且确定好能够实践的加工方式,这是我来论坛提问的初心。也希望更多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同行能够知无不言,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通常来讲,由于每个人看到的资料不同,掌握知识的程度不同,产生对定义的分歧情况是很常见的,我认 ...

手工建模很简单,因为这本来就是锥齿轮,按照锥齿轮的建模方式即可,而且使用软件的锥齿轮建模,相当方便。
便首先你要明白,这绝对不会是什么端面齿轮,因为按照端面齿轮,你的参数根本不成立,还有,这根本不是什么观点不同,而是你的基本概念错误,端面齿轮只能并且必须是轴交角90度
你硬犟也没用,还有你在这里是问不出什么来的,立帖为据。

网友(2018-09-28):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好奇LZ的KISSSOFT汉化怎么弄的

最新的2018版本有很好的汉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