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缩管胀开的方式方法

楼主(2018-06-18):
由于热缩管内壁涂了一层胶,生产出来后会粘在一起,使得电气套管的时候不方便,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请各位大神赐教,有专用设备也可以购买!!

网友A:
能不能想办法通入合适压力的空气,把它涨开;或者在粘在一起前让充分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想办法通入合适压力的空气,把它涨开;或者在粘在一起前让充分冷却

现在的方式就是用空气吹开的,但是不方便。充分冷却的时间会拉长生产节拍和线体长度,也不好。。

网友:
充分冷却,可以通过强冷手段,不一定依靠时间

网友:
是指生产厂吗?那可以加滑石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