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论坛 大神 设计一台高效机器竹子去青机 报酬可谈 有兴趣朋友加qq

楼主(2018-06-18):
    因为物品需要,要刨去竹子表面一薄薄 青衣。人工效率太差, 竹节也要去掉,只需竹子青衣面光滑平整。现在市面有拉丝机器,可以去青 。青衣去的太多,而且表面不光滑 粗糙。  车削过多 竹子就没有韧性,加工可以把竹片片成条形在加工  联系方式 qq36536059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是哪种拉丝机,无心磨那种吗?用砂带祛除青衣?

网友B:
做一台大型手摇转笔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是哪种拉丝机,无心磨那种吗?用砂带祛除青衣?

谢谢朋友留言 哪种都可以 就是一定表面要光滑 平整  只是感觉厨房用来刨丝瓜那刨子 感觉更合适些  加qq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台大型手摇转笔刀

卷笔刀模式的 我考虑过 竹子 它也不是很圆而且不规整  可以把竹子变成一样宽的条形 在去青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是哪种拉丝机,无心磨那种吗?用砂带祛除青衣?

砂带还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损耗大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市面上的弯管拉丝机,至于你说的砂带青衣祛除的太多,可以考虑换个耗材试试。这个砂带也有粗细之分,还有不同类型的耗材。另外凸起部分也就是竹节部分可以先用其他设备打磨平整再用这个弯管拉丝机处理。。砂带损耗大不知你是怎么用的,砂带本身也就是个消耗品。这些只是个人建议啊。。

网友C:
准备投多少钱?这决定方案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投多少钱?这决定方案的思路。

加我qq聊 谢谢关注

楼主:
  我们可以直接做宽度一样的竹片进行加工 这样可以减少加工难度 效率成品率也会很高
黄瓜这种车削 可以解决光滑度问题 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案  谢谢 大家关注

网友:
我的电话13571932510.

网友:
看高手出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市面上的弯管拉丝机,至于你说的砂带青衣祛除的太多,可以考虑换个耗材试试。这个砂带也有粗细 ...

谢谢兄弟的指点  能否加我qq36536059 给予我更多指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市面上的弯管拉丝机,至于你说的砂带青衣祛除的太多,可以考虑换个耗材试试。这个砂带也有粗细 ...

我也考虑砂带去青衣是个很好解决的办法 但不知道 砂带损耗的 效率

网友D:
分三个工序完成加工,应该可行,效率应该能达到2min/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三个工序完成加工,应该可行,效率应该能达到2min/根。

能否加微信聊

网友(2018-12-07):
楼主是主要去青,还是还要对竹子做其他的操作呢,如果除了去青,还需要进一步对竹子进行加工,我们公司有一种实用新型破篾机,可以一次性去节去青去黄和分层,破篾质量好、不断篾、分层均匀、篾层厚薄可调,效率高、省工、省电、易调节、操作安全简单,是一种理想的破篾生产工具。最多能一次破出12层篾片。具体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csyuchengjx.com看详情,也可以直接联系上面的号码了解! 我们虽然在长沙,但是那里都可以发货的,亲可以按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