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框一般都是怎么调用的

楼主(2018-06-18):
    现在基本都用SW直接出工程图了,请教下大家                                               CAD里面有没有好用的图框调用方式,从A0--A4

网友A:
图幅里有

网友:
打印的时候选A0-A4

网友:
   自己画的,很少用了 都直接用SW了 。

网友:
CAD中自己建一个。

网友:
从之前的图纸里复制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幅里有

是不是需要把A0- A4的图框设置成块,需要的时候调用,自带的老是乱

网友(2019-07-05):
我也想知道这个图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