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轴承滑轮的制造方法和设备

楼主(2018-06-19):
这是一种“轴承滑轮”,商家给定的名字是“包胶包塑料尼龙轴承聚氨酯滚轮滑轮包胶轮导向轮

我买的是图片里的这种,白色部分很硬,商家说是尼龙,里面是个轴承。
请问:尼龙包到轴承上的时候,不会把轴承热坏吗?
而且,需要什么设备来实现呢?如果自己小规模制作,比如只做10个,能怎么做出来呢?
我现在只能把这个轴承滑轮粘结在塑料件表面。将来是希望直接嵌进去。

网友:
這個要開塑膠模具製作,專門腳輪廠製作就可以

网友:
如果非标不多,你要自己做也可以,开槽装挡圈。和正常材料一样价格即可。但是这种产品一般都能找到合适的标准件。

网友:
金属的散热能力,你应该知道的。

网友:
可以自己做,外部加热软化后压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