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皮带、链条做上下运动,要是突然断裂该怎么防止物体突然掉落呢

楼主(2018-06-19):
各位大神:        上午好!
         我们经常用同步皮带或者链条拉动部品上下反复运动,我一直有点不明白,如果皮带或者链条断裂,部品突然掉下了。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去做防错呢?

网友:
最好有防坠落措施,用棘轮结构类似的东西, 一旦断裂自动锁死,但是我们有的产品都用双链条,一般不会同时断裂、断开,所以也没有防护措施

网友A:
顶部增加一个L型的部件,最后没办法的时候靠这个硬拉,但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基本准备大修了,这是最后的保险。另外会增加一个长开的锁止气缸,断掉的一瞬间,立马启动,锁止。这是自锁保护的一种,还有就是棘轮机构之类,如果有滚珠丝杆之类的,伺服电机也会增加自锁型号,具体要看你怎么设计。不同设计的背后有不同的防呆方案。

网友:
空间允许的情况,上下运动可以加一个配重,,可以节能减排还可以保证安全,,由电梯启发的感想

网友:
轨道钳制器,又叫 库浪霸

网友B:
可以在你的链条或皮带之外再加一根安全绳,安全绳不需要承受负载,在安全绳上加一个棘轮结构,可以参考汽车安全带的制刹模式,当链条或 皮带突然断裂了,安全绳伸出的速度在哪一瞬间增大,然后棘轮结构就会紧急制刹。

网友(2018-07-24):
类似电梯的话,侧面有锁死装置

楼主(2019-02-27):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你的链条或皮带之外再加一根安全绳,安全绳不需要承受负载,在安全绳上加一个棘轮结构,可以参考汽车 ...

好的,谢谢

网友C(2019-08-02):
引用 网友A:
顶部增加一个L型的部件,最后没办法的时候靠这个硬拉,但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基本准备大修了,这是最后的 ...

请教达人,L型的部件是怎么个硬拉防坠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你的链条或皮带之外再加一根安全绳,安全绳不需要承受负载,在安全绳上加一个棘轮结构,可以参考汽车 ...

汽车安全带的棘轮结构很复杂,合适DIY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达人,L型的部件是怎么个硬拉防坠法?谢谢

一般会有个自锁气缸,工作的时候气缸回弹,一旦失去气源压力,气缸立马弹出,防止坠落
当气缸这种也失效的时候,就会出现L型的锁止结构,这种是纯物理的,一旦下坠到极限,L型结构在尾部天然突出,防止坠落到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会有个自锁气缸,工作的时候气缸回弹,一旦失去气源压力,气缸立马弹出,防止坠落
当气缸这种也失效 ...

“当气缸这种也失效的时候,就会出现L型的锁止结构,这种是纯物理的,一旦下坠到极限,L型结构在尾部天然突出,防止坠落到底。”
自锁气缸这个好理解。这个L型锁止结构难以理解。大侠,这个L型机构是否源自电梯,查找电梯资料可以找到吧?

谢谢,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气缸这种也失效的时候,就会出现L型的锁止结构,这种是纯物理的,一旦下坠到极限,L型结构在尾部天然 ...

电梯的防坠是类似棘轮结构?这种L型的,你可以理解成10mm的孔里面放一根9mm的棒子,因为坠下的时候有气缸做保险就卡住了,当气缸也不起作用的时候就会往下坠,于是最末端是一根L型的结构,直接挂在上面,掉不下去了。虽然这种结构100台机器也永不到一次。但是很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