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闪烁的LED

楼主(2018-06-19):
/*         名称:闪烁的LED
        说明:LED按设定的时间间隔闪烁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1^0;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主程序
void main()
{
        while(1)
        {
                LED=~LED;
                DelayMS(150);
        }
}

网友:
挺好 入门程序 好久没搞还能读懂哈哈

网友A:
学习单片机,从点亮 一个LED开始!

恭喜!

下来,你可以研究多个LED点亮走马流水,LED数码管,LED点阵,按键,按键阵列,18B20温度,DS1302时钟电路,红外发射与接收,PWM,步进电机控制,外部中断与定时器的使用。。。。。。。。。。。。。。。。。等等等等,一个一个来,全学完,也就一个月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单片机,从点亮 一个LED开始!

恭喜!

希望能坚持下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单片机,从点亮 一个LED开始!

恭喜!

那是学单片机还是PL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学单片机还是PLC?

你没看人家的芯片是51的,肯定是在学单片机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人家的芯片是51的,肯定是在学单片机喽!

不是,我是说新手学哪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是说新手学哪个好

你在网上搜,单片机和PLC的区别与联系,我也是搞机械的,业余玩下单片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