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垛上下料的机械手夹爪问题

楼主(2018-06-19):
      我现在要做一个码垛上下料的机械手夹爪,抓取材料是家用塑料整理包,每个托盘放五个包,其中三个包平行放置,两个包对放,每个包两端各有两个耳朵可供抓取,由于两个耳朵不是刚性的,而且容易堆叠在一起,如何分割然后抓取,塑料袋还不可以破损。非常感谢啊

网友A:
上图再说,语言描述每个人理解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再说,语言描述每个人理解不同

这种袋子,怎么能实现抓取

网友B:
这个看起来用吸盘比较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起来用吸盘比较合适吧

拉锁处容易坏,因为比较贵重,不能出现任何破损的可能性

网友:
雇5个大妈一人2500 拆垛

网友:
这种存放方式 而且不能用吸盘 想不到好的办法

网友C:
夹外轮廓呢     把手都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外轮廓呢     把手都挡住了

里面物件是一件一件的,不是整体,夹外轮廓里面物件容易窜位

网友:
目测尺寸是500*300*100,然后材料尼龙吗?内部是什么?多少重?机械手是哪种机械手,KUKA-ABB-FANUC这种的6轴吗?如果说6轴,那是多少公斤级别的?抓取的时候是否考虑运行稳定性,抓取后运行速度要求多少?如果不是6轴,那是4轴吗?还是桁架式机械臂,什么都不知道,这没法玩……

网友(点评):
你问的这些没什么用

网友D:
既然是一件一件的里面 想自动堆垛只能先放进治具了啊,不然怎么都不行。

网友E:
真空吸盘是最好的办法,拉锁坏不坏还是看看里面东西多重,做做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一件一件的里面 想自动堆垛只能先放进治具了啊,不然怎么都不行。

我想做个机构能抓住两个把手,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空吸盘是最好的办法,拉锁坏不坏还是看看里面东西多重,做做试验

重量是20KG,但是不能有一点破损的可能性,因为比较贵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袋子,怎么能实现抓取

20Kg,品质好的拉链袋子垂直提升还不至于拉链破损。如果想保险,那就顶部用整层的海绵吸具,吸起来之后再加个辅助底托或者参考行李搬运:

网友:
用U型的平行夹就可以

网友F(2018-08-16):
取货时,用吸盘提起来一些,然后对称的L形夹具伸进过来托住底。放货时相反。

网友(2018-09-27):
引用 网友F:
取货时,用吸盘提起来一些,然后对称的L形夹具伸进过来托住底。放货时相反。

我看行!

网友:
重量多重?可以在两个叠放的中间插进,然后托起来搬运吗?
吸盘不能吸,是不能长时间吸还是完全不能吸,能不能先吸起一定高度,然后拖住了再运输。

网友(2018-11-15):
200w应该超过20kg了。至少23kg,还没包括外面的袋子。

网友:
用推出式抓手,从下面拖着

网友:
设liuyh28
外行就不要扯淡了。呵呵

网友(2018-12-21):
用海绵吸盘吸上面。

网友(2019-05-22):
海绵吸盘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袋子,怎么能实现抓取

测试过这种袋子,具体如下:
1. 帆布袋透气,只能抓取袋子透明部分。但袋子的强度足够,拉链也没有问题,不会出现撕裂或脱落问题;
2. 吸盘需要选择软唇边,对比测试Schmalz的绿色波纹吸盘后,推荐客户使用PIAB piGrip BGI63:

    吸具推荐PIAB Kenos。现场测试了海绵吸具200*400幅面(集成发生器),22Kg左右物料需要2~3条。

注:为增加系统稳定性,可以在真空吸起后外加抱夹或托举装置。

3. 现场了解到除了码垛,还可能涉及到拆垛。由于袋子之间有魔术贴,直接扯或者拉是无法保证抓取效果的。参考以往案例,推荐客户使用吸具或吸盘抓取后外加旋转机构,类似手撕开的效果实现袋与袋的脱离,确认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袋子,怎么能实现抓取

袋子里面装的是人民币吗?

网友:
楼主现在解决了吗,往跟进推广

网友(2019-06-21):
引用 楼主:
里面物件是一件一件的,不是整体,夹外轮廓里面物件容易窜位

夹外轮廓会串位,那抓两侧拉手不更容易串位了

网友:
用外轮廓夹持,设计非标夹具。

网友:
板下加角支撑托底,前面用拉缸刮过来,上下夹一下,四轴就OK

网友:
毫无考虑就来问,这做设计的

网友:
桁架机械手 用不用啊?

网友(2019-08-09):
字太多,看不懂

网友(2019-09-10):
这种袋子装的很贵重?那是不是你的外包装有点配不上你的产品呢?

网友(2019-10-14):
真空海绵吸盘

网友:
1、可以用吸盘吸取,另外外加托爪保证运行中不掉落。
2、如果不能用吸盘,就模拟人的动作,先将料拨到托盘抓手上,再进行搬运;
总之考虑产品的特性,确定产品的搬运。

网友:
这种产品可能就不适合自动抓取,上一道工序加随性工装呢

网友:
用吸盘比较合适

网友(2019-11-20):
看起来像人民币啊。。。。

网友(2020-04-02):
来料状态没交代清楚

网友:
我看有很多人说吸盘,20KG的吸盘,万一吸不住掉下来会有啥问题?如果是我来设计,我会考虑设计一个抱具机构+吸盘,一个用来承重,一个用来定位,或者备用多方向的吸盘做备用方案,应该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