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结构是否能够加工出来?

楼主(2018-06-19):
想要设计一款大型弧形伸缩结构,如图所示,臂2为中空结构,臂1的运动轨迹是需要往复伸缩在臂2内腔的,精度要求:只求两弧能够同心来回运动即可,不出现卡顿,想问下大神们这样的结构可否实现加工?工艺是否复杂?这只是个人设计这种结构的一个想法,菜鸟一个,哪位大神对于这种运动有更好的截面结构方案,还望大神不吝指导,跪谢!

网友A:
能实现,但需要把2的结构改一下,

网友B:
做成什么样就不能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实现,但需要把2的结构改一下,

嗯,怎么改呢、因为我这个也只是初步方案图,还没定,听同事说难加工,所以问下大神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什么样就不能保证了

就是能加工,结果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是吧

网友C:
2可不可以用不锈钢的方管弯曲出来

网友D:
件2用钣金焊接,可以不?

网友E:
可以做出这种效果,但2件不是这么做的

要做到可以伸缩的环形导轨,且末端有一定的负载

1件可以用型材贴板加工出导轨面

2件采用板材组合,与1件导轨面配合的是四组轮系

如此,体积会大些,但制造成本低,装配维护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2可不可以用不锈钢的方管弯曲出来

用矩形管弯出来的话,不能保证圆滑

网友:
机加中间方孔无法加工吧

网友:
浇筑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可不可以用不锈钢的方管弯曲出来

之前也是想着这样的结构用方管折弯,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加工时会不会有工艺难点不能实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件2用钣金焊接,可以不?

你的意思是把臂2分段,然后在焊接在一起是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出这种效果,但2件不是这么做的

要做到可以伸缩的环形导轨,且末端有一定的负载

嗯,臂1和臂2配合部分也是想着用轮系,臂1凹槽做导轨进行运动的,现在就想着这么大型的弯管好不好加工出来,会不会容易变形造成伸缩不顺畅

网友F:
件2建议使用压铸成型模具一次成型,比如是用粉末冶金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臂1和臂2配合部分也是想着用轮系,臂1凹槽做导轨进行运动的,现在就想着这么大型的弯管好不好加工出 ...

型材卷圆不是问题

导轮可采用120度的V型轮,这样用两组就可以了

为保证运行顺畅且不易变形 ,

1件可用厚板做成圆环,热处理后车加工出两导轨面,

然后割开使用,强度不够可在非导轨面上安装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型材卷圆不是问题

导轮可采用120度的V型轮,这样用两组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件2建议使用压铸成型模具一次成型,比如是用粉末冶金件。

好的,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使用挤出工艺可行否?

网友:
2也可以焊接只要把侧面开口做准了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G:
车床车个环出来,然后铣刀铣两面开口,接着T型刀啃内圈,留量5mm以上,变形可能有点感人,后期调整有点麻烦,如果下狠心效应力,上好材料,那就简单了。但是成本会高。LS说矩形管弯出来,怕不是不知道矩形方刚内部有个接口成型缝吧,弯出来也不能用。

网友:
不出现卡顿,不光和你这个结构有关,还和你的运动机构有关。你要正反转,必须要消除换向间隙

网友A:
办法很多,加工上没有任何难度。可行的方案要依据:工况、精度、频率等来设计细节,没有这些参数,其它人给的设计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H:
难的是一直保证零件2春夏秋冬都不变形。。。

网友:
完成这个动作结构很多为什么选这种不好控制的方法呢/?

网友:
很难价格,方管弯曲可以用弯管机做到,但是很难能做出精度,如果没有精度要求的话,结构1在结构2里有很大的缝隙也没关系,那么结构1是可以通过加工中心来做的,结构2用弯管机,精度要求高的话就算了吧

网友:
这个钣金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精度达不到,建议用注塑件制成,从而保证零部件的精度,已达到运动轨迹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臂2分段,然后在焊接在一起是把

用4块钣金焊接

网友I:
把1的面接触改成点接触,可以用滚动轴承替代,要校核下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4块钣金焊接

机加+焊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1的面接触改成点接触,可以用滚动轴承替代,要校核下强度

嗯,是的,这个是要用轴承滚轮来实现伸缩的,不过我看到网上有做这种大型的圆弧齿条的,不知道强度准确度用齿条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车床车个环出来,然后铣刀铣两面开口,接着T型刀啃内圈,留量5mm以上,变形可能有点感人,后期调整有点麻烦 ...

好的,谢谢大神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很多,加工上没有任何难度。可行的方案要依据:工况、精度、频率等来设计细节,没有这些参数,其它人给 ...

谢谢大神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难的是一直保证零件2春夏秋冬都不变形。。。

是的,这个我也想它的工作寿命会有多久

网友:
件2折弯就可以,折弯后机加

网友J:
参照弧形导轨的结构

网友:
把2换成两个圆弧圆孔,1换成两根圆钢插进去,直接弯成,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可以将臂2分成两部分就可以加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参照弧形导轨的结构

好的,谢谢

网友K:
2拆两件,把壁厚加一点去机加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2拆两件,把壁厚加一点去机加工行不行?

嗯,看来是要把臂2给分两截了

网友:
不要总纠结外形,忽律你外形需要看到结构,其实就是个工件做圆周运动,精度低用1工件带辊轮卡在2工件圆钢筋弯出来的圆弧(抛光后折弯)上运动;精度要求高就用滑块加弧形型导轨(市场有现场卖的)。

网友L:
不要总纠结外形,忽律外形需要看到结构本身,其实就是个工件做圆周运动,精度低用1工件带辊轮卡在2工件圆钢筋弯出来的圆弧(抛光后折弯)上运动;精度要求高就用滑块加弧形型导轨(市场有现场卖的)。减少加工精度要求,实在要求较高就让专业的单位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要总纠结外形,忽律外形需要看到结构本身,其实就是个工件做圆周运动,精度低用1工件带辊轮卡在2工件圆 ...

好的,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AB两面用钢板卷,这样可以控制圆度,同心。然后把C的两面焊上去。然后边缘休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要总纠结外形,忽律外形需要看到结构本身,其实就是个工件做圆周运动,精度低用1工件带辊轮卡在2工件圆 ...

有时候,lz没必要太多的考虑自己构思的方案,只需要提出自己的目的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更好的方便大家讨论,也更好的方便解决lz的问题。

网友:
可以实现。关注边边角角的细节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臂2分段,然后在焊接在一起是把

焊接的话焊缝不好处理,如果件1  件2 配合滑动,焊缝不好解决  ,看板厚,将来是否可以倒焊角,如果需要2次加工的话,那又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要总纠结外形,忽律外形需要看到结构本身,其实就是个工件做圆周运动,精度低用1工件带辊轮卡在2工件圆 ...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