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无法生成G代码,帮忙看下

楼主(2018-06-19):
最后一张图点击右键,生成代码过程完后,就没反应了,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xa吗

是的

网友B:
缺少生成代码的条件,继续拾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少生成代码的条件,继续拾取

我在CAXA二维中画了分别为直径10、14、24、53、64的孔,10、14、24为钻孔加工,53和64为铣圆加工,方便的话试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