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为什么要做止口?

楼主(2018-06-19):
如题,领导问我,我也不知道啊,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轴有止口么,连接法兰吧

网友:
轴肩     或台阶     用于被连接件的轴向定位。没有它,被连接件不撞到电机外壳了?

网友:
电机轴 止口是安装轴承时候内环的止点 同时调整电机轴轴向间隙 还有轴承间隙的

网友A:
为什么这么问你!?准备开除你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问你!?准备开除你了吧

哈哈哈,原谅我没忍住

网友(点评):
感觉这是在挑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问你!?准备开除你了吧

果然明眼人洞察世事

网友(点评):
我感觉这不对劲,这么问,有猫腻

网友:
导向作用吧,安装转子时用到的,电机轴是压到转子中的

网友B:
轴肩吧,定位用的

网友:
轴上的止口,台阶都是限制轴上的零件在机器运转时沿轴向移动。
看的图纸多了,干的活多了,慢慢就体会到这些结构要素的作用了。

网友:
轴向定位或限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肩吧,定位用的

定位是一方面,也有导向的作用,除此之外,也应该有一部分受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