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步进电机固定XY平台

楼主(2018-06-19):
以上平台若用PLC控制,如何做到步进电机步同问题呢?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伺服也做不到同步,除非双驱,何况步进还会丢步
而步进就算加上旋转编码器也达不到一个伺服的效果

你这个系统想同步唯一好处是同步带驱动的,毕竟同步带柔性比较好,就算不太同步,也能吃掉

网友:
这个机构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同步也可以,除非对轨迹要求特别高

网友:
不管好不好,有创意,赞

楼主:
这是3D打印机的结构

网友A:
同步分控制精度来确定控制方案的。
1:简单的多个伺服电机转速的同步,完全可以PLC不同输出口发同一个速度出去,这个不是跟随。
2:伺服驱动有脉冲输出功能,可以用这个控制下一台伺服的速度,这个是简单跟随。

网友B:
学习了。近来有一台设备,在用步进,发现声音大,正反转每秒3次,不知能达到吧。
伺服会过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分控制精度来确定控制方案的。
1:简单的多个伺服电机转速的同步,完全可以PLC不同输出口发同一个速度 ...

伺服有跟随功能,但步进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近来有一台设备,在用步进,发现声音大,正反转每秒3次,不知能达到吧。
伺服会过冲吧?

  步进的响应速度是没那么快的,若勉强能用要不震动噪音很大,这种还是伺服配减速器可靠点,或用DD马达。

网友:
走过路过,我也考虑考虑。

网友:
总觉得用一个电机简单可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近来有一台设备,在用步进,发现声音大,正反转每秒3次,不知能达到吧。
伺服会过冲吧?

这要看每次转过的角度

网友C:
模型图看上去似乎有点可能。但实际怎么样,试过没有?中心的那些东西会不会根本不能固定,会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图看上去似乎有点可能。但实际怎么样,试过没有?中心的那些东西会不会根本不能固定,会乱动的?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几千块的3D打印机就是这种结构的,我上图就是3D打机机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图看上去似乎有点可能。但实际怎么样,试过没有?中心的那些东西会不会根本不能固定,会乱动的?

这是种标准的机构类型,叫COREXY;

楼主:
Hbot结构,从俯视图上看,机器的XY运动机构类似字母“H”。与十字轴、I3、makerbot机器结构不同的是,Hbot结构速度快,没有X轴电机一起运动的负担,还有就是可以做得更小巧,打印面积占比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型图看上去似乎有点可能。但实际怎么样,试过没有?中心的那些东西会不会根本不能固定,会乱动的?

人家是简图,没画导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