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模拟蠕变的载荷步设置

楼主(2018-06-19):
用workbench模拟长期恒定载荷下的蠕变过程,该如何设置分析步?最好能给一个完整的实例

网友A:
用户通常对方向的符号感到迷惑。假如加速度突然施加到系统上,惯性将阻止加速度所产生的变化,从而惯性力的方向与所施加的加速度的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户通常对方向的符号感到迷惑。假如加速度突然施加到系统上,惯性将阻止加速度所产生的变化,从而惯性力的 ...

什么意思?

网友B:
一般自动载荷步也为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自动载荷步也为啥问题

自动载荷步的话结果好像跟不设置蠕变是一样的,最大值都相同

网友(2020-08-10):
楼主蠕变分析研究的怎么样了?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我正常能静力能求解,打开蠕变开关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