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滑块座外球面球轴承UCK207固定时推和拉都可以吗

楼主(2018-06-19):
求指导~这个轴承安装时推和拉都可以吗?谢谢

网友A:
配合丝杠啥的,推拉都行吧,

网友:
如果你是配对使用,那么你装的时候只需要把内圈和外圈都顶死,就可以了,由加工制造的过程中的沟道位置来控制游隙,有小游隙,负游隙和0游隙3种情况(都是指轴向游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丝杠啥的,推拉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