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密封性较好透明的设备门设计

楼主(2018-06-19):
因为设备横向空间不足,想把设备门做成纵向开关的形式,请圈里的朋友给些建议,有图更好

网友A:
这样子好抽象,给个原图看看

网友B:
门轴可以做在横梁,门扇朝上开,门打开后两边用气弹簧支撑,我们的设备门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参考这个看看

网友D:
齿轮齿条机构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齿条机构也可以实现。

你说的我大概理解,只是要上升的部分近1米,美观性不知道咋样,还有齿条怎么与门体连接呢,不知道是否有照片参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轴可以做在横梁,门扇朝上开,门打开后两边用气弹簧支撑,我们的设备门就是这样的。

我们有这样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好抽象,给个原图看看

抱歉,我家有两种结构,都不太合适,因为行业特性暂时不能给各位看图片,有机会可以一起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缸呗

谢谢,我家常用机构就是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轴可以做在横梁,门扇朝上开,门打开后两边用气弹簧支撑,我们的设备门就是这样的。

这么巧,我家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 v
搞设计,应该要把前提条件列出来
1、用在什么场合,是否有耐腐蚀要求;
2、压力要求(正压还是负压); ...
是的,明确要求才好谈设计。1、我司设备用在精细化工包装方面,有食品级卫生要求,无腐蚀。
2、有一定除尘负压,大概压力在0.5kg。
3、室温环境(25℃常温),无尘车间,但包装物是粉尘或者颗粒,所以需要密封,密封空间为1000*1000*1500或φ1000*1500。
4、门体使用寿命在10000次以上,我司传统是空气弹簧+有机玻璃,成本1500/㎡。可以贵,但请考虑实用性和先进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这个看看

十分感谢,我家设备上部有结构占位,装不得这样的翻转门。而且考虑4向或者圆周开关的话,不太好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巧,我家的也是

这在某个行业应该属于通用结构

网友:
也是车库门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在某个行业应该属于通用结构

不是银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卷帘门

这个机构虽然也有专精的电机和门结构,但根据我们的设计要求,不太匹配,谢谢!

楼主:
实用性稍差需要解决密封性、空间占用小等一些列问题。

网友F:
搞设计,应该要把前提条件列出来:
1、用在什么场合,是否有耐腐蚀要求;
2、压力要求(正压还是负压);
3、使用温度要求;
4、是否要防尘(防水),如要,是什么类型的粉尘;
5、体积或空间的限制;
6、开关门的频率(要求使用寿命);
7、成本限制。
诸如此类,有了前提条件才能有的放矢,否则就是空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设计,应该要把前提条件列出来:
1、用在什么场合,是否有耐腐蚀要求;
2、压力要求(正压还是负压); ...

是的,明确要求才好谈设计。1、我司设备用在精细化工包装方面,有食品级卫生要求,无腐蚀。
2、有一定除尘负压,大概压力在0.5kg。
3、室温环境(25℃常温),无尘车间,但包装物是粉尘或者颗粒,所以需要密封,密封空间为1000*1000*1500或φ1000*1500。
4、门体使用寿命在10000次以上,我司传统是空气弹簧+有机玻璃,成本1500/㎡。可以贵,但请考虑实用性和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