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保温隔热材料

楼主(2018-06-19):
请教下各位大侠:
目前遇到的问题:
铝块加热到200度,维持在这个温度。现在四周要做保温隔热,单边只有10mm的空间,要达到外层温度在60度以下。
目前用过的隔热保温材料有石棉,气凝胶,玻璃纤维板,硅酸铝陶瓷纤维板。虽然可以达到要求,但人工组装是,材料对皮肤有伤害。
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材料对人体没有伤害的,可以加工的材料,望各位指导下,谢谢

网友:
耐火砖 就是这10个mm得想办法。

网友:
轻质保温砖的材料了解一下,或许可以直接定制那种材质的护套

网友(点评):
轻质、重质,10MM空间都不可能!

网友:
买个进口高档货,拆了研究下

网友:
相差140度,10MM空间。。。基本不可能! 您做到了能否公布下!谢谢!

网友A:
vip真空隔热板。
没用过,看性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10mm空间不够啊,外面能不能装?材料可以考虑硅酸铝针刺毯,对人无害,但你也不能裸手碰,那样手会很痒的。还有就是聚氨酯发泡剂(这个你要先试一下200℃能不能承受),然后就是珍珠岩轻质保温砖,找耐火浇注料厂家。但是你10mm空间,估计厚度都不够。除非你外面再包一层。还有一种就是6#说的vip真空板,真个导热系数最低,但价格贵。这些某宝上都有

网友:
保温隔热材料的隔热系统中隔热层的厚度往往有个最大值。
使用所选保温隔热材料所需的隔热层厚度必须在最大值以内。
在一些要求隔热层厚度较薄的场合往往需要选择保温隔热性能较好的保温隔热材料(如:派基隔热软毡、纳基隔热软毡)。

网友:
石墨烯隔热板考虑下,有需求找我。

网友:
可以找做保温材料的厂家合作研究一下,不过空间确实不太富裕

网友:
度来的,,,
纳米孔隙机理,均具有超出常用传统材料2-6倍的超强保温断热能力。在300摄氏度以上时,温度越高,后者比气凝胶复合绝热材料的隔热保温效果还有高出2-3倍!其主要利用氧化硅纳米粉,配以特殊无机黏结剂及多种热障无机成分,并匀混高温纤维而制成。20-70nm纳米级孔隙网络结构和热障成分不仅杜绝了对流传热,而且极大地降低了材料的固态热传导率和高温热辐射,使材料在热面温度200℃及800℃时的热导率分别低至0.025w/m.k和0.038w/m.k。该材料可大幅减少绝热层厚度30%-70%,长期使用温度多为950度,使用该10MM厚材料相当于常规绝热产品25-60mm,即可提高有效工作容量又可减少大量热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p真空隔热板。
没用过,看性能可以满足要求。

这个咨询过,耐不了200度

网友:
泡沫玻璃啊

网友:
光亮胆内填充蛭石试试

网友(2018-08-08):
二氧化硅气凝胶是目前已知的密度最小的固体材料,也是迄今为止保温性能最好的材料。

网友(2023-11-24):
引用 网友B:
10mm空间不够啊,外面能不能装?材料可以考虑硅酸铝针刺毯,对人无害,但你也不能裸手碰,那样手会很痒的。 ...

  • 合格聚氨酯发泡剂是没有毒性的,在发泡固化后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而且也不会领我们出现瘙痒,起红疙瘩等症状。

  •
  • 质量不合格的聚氨酯发泡剂虽然也是直接接触于皮肤,但时间长了,容易出现过敏症状,甚至还会散发出现对人体有度的有害物质。所以聚氨酯发泡剂到底有没有毒还是需要根据产品的质量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