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有个折弯件怎么画?

楼主(2018-06-19):
如下图,想用SolidWorks建个零件,但折弯时候,弄不了,不知道这种模型SolidWorks可以画出来么?

波纹板,折弯

波纹板,折弯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建议,今天有空有试了一下,这种波浪形的折弯不知道怎么弄,但只要外形的话,用弯曲命令就可以了,我也是今天在看别的东西,发现有用弯曲模拟折弯的,试了一下,看下效果图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属于冲压件吧,需要模具的

网友B:
不是钣金件就不能直接用钣金的命令去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于冲压件吧,需要模具的

是冲压件,我想建个模型,整体装配看下效果,就是折弯不知道能不能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钣金件就不能直接用钣金的命令去解

不过,可以用SolidWorks画成这种效果吗?

网友:
用冲压命令 应该可以吧 问题是这个零件的测绘

网友C:
拉伸切除画出来没问题,钣金折弯命令是做不到的,要么用冲压件,估计还得自己做个冲模特征。像这种工件,其实也没什么难度了,就是多考虑工艺还有点意义。

网友:
扫描可以画

网友D:
用扫描应该可以画出来,用折弯草图作为路径,截面草图作为扫描截面。

网友:
这个产品只能用曲面造型出来。

网友:
扫描貌似也不行。

网友:
可以画,折弯不行,曲面或者冲压都可以

网友E:
用冲压,采用多实体做成上下模,冲压成形应该可以。有空可以试一下

网友F:
如果不计较折弯处,截面扫描最快了

网友:
冲压可以实现嘛~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伸切除画出来没问题,钣金折弯命令是做不到的,要么用冲压件,估计还得自己做个冲模特征。像这种工件,其 ...

嗯,是的,因为目前我不考虑它的加工,本来是想按着它的加工工序试着画,貌似行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扫描应该可以画出来,用折弯草图作为路径,截面草图作为扫描截面。

应该可以吧,但和实际压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计较折弯处,截面扫描最快了

的确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冲压,采用多实体做成上下模,冲压成形应该可以。有空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着做做

网友G:
可以折的,源文件禁止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折的,源文件禁止上传!!!

这是又另画折弯线折的?

网友:
扫描可以做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因为目前我不考虑它的加工,本来是想按着它的加工工序试着画,貌似行不通

按工艺来,就涉及到每家公司自己的标准了,而且采用的延展系数跟软件默认的不一样,实际还是有点出入的,不完全跟模型符合,这种情况下,只要控制设计尺寸,其余不影响整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