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轮结构计算

楼主(2018-06-19):
如图所示,普通棘轮结构,棘爪都是只有一个齿,这样的棘轮结构负载不满足我的要求,在不增加结构尺寸的前提下,我将棘爪设计为多个齿(比如3~4个)来增加棘轮结构的负载性能。好像没怎么见过像我这么用的,因此请问下大家我这么设计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多齿棘爪的棘轮结构与单齿的相比,负载是什么关系?

我简单计算做:多齿负载=单齿负载×齿数×0.7(各齿间负载不均衡系数),这样可以吗?
计算实例:单齿棘爪棘轮结构负载20N.m,四齿棘爪棘轮结构的负载为:20*4*0.7=56N.m

网友:
三四个齿 受作用力的也许只有一个~

网友(点评):
没错。这个细节确实很重要

网友(点评):
这个我控制好制造精度 应该不止一个齿受力吧,即使初始状态一个齿接触 其他齿不接触。接触齿受力变形后也会使其他齿接触受力吧 。齿间受力不一致是肯定的 所以我乘了个0.7系数。不知这个0.7选的是否合理?

网友A:
单齿棘爪在载荷较大时,可能棘齿的强度不足,这个时候必须采用多爪棘轮机构,一般棘爪数不大于3,且3个棘爪在棘轮齿背上相互错开4P/3(P为顶圆周节)。这实际上是摇杆机构的变型。

网友(点评):
谢谢分享!这样布置比楼主的要合理,控制尺寸理容易些

网友B:
多齿棘爪是有的,计算方法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齿棘爪在载荷较大时,可能棘齿的强度不足,这个时候必须采用多爪棘轮机构,一般棘爪数不大于3,且3个棘爪 ...

你这个图多棘爪并不能增加负载吧 只是单次转动角度变为三分之一,任意时刻负载还是一个齿承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齿棘爪在载荷较大时,可能棘齿的强度不足,这个时候必须采用多爪棘轮机构,一般棘爪数不大于3,且3个棘爪 ...

我的是一个棘爪上三个齿 三个齿同时啮合并承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齿棘爪是有的,计算方法没见过。

你见过的多齿棘爪机构啥样的?有跟我这个应用比较相似的不?

网友:
见过多齿的,自行车 后轮棘轮 绝壁不是单齿的啊

网友C:
你说的负载应该指棘爪止转的抗破坏能力吧,还不如索性同时加大棘轮与棘爪上 齿的尺寸,相当于齿轮加大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负载应该指棘爪止转的抗破坏能力吧,还不如索性同时加大棘轮与棘爪上 齿的尺寸,相当于齿轮加大模数

是棘轮防止破坏的能力。增加模数确实可以提高负载,但这样在齿数不变的情况下会增加棘轮尺寸,而我齿数也不想减少,因为这会使单次棘轮转动角度增加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D:
建议楼主按如下方法计算:棘轮轮齿的有关尺寸也用模数m作为计算的基本参数,但棘轮的标准模数要按棘轮的顶圆直径da来计算。
m = da/z
棘轮齿数z一般由棘轮机构的使用条件和运动要求选定。对于一般进给和分度所用的棘轮机构,可根据所要求的棘轮最小转角来确定棘轮的齿数(z ≤250,一般取z = 8~30),然后选定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按如下方法计算:棘轮轮齿的有关尺寸也用模数m作为计算的基本参数,但棘轮的标准模数要按棘轮的顶 ...

在书上看来的原话? 可怎么用于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好问题!!!!!!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用垃圾边角料做一套出来试试,看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快走丝做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每个零件受力图先表达出来,再求出最大接触应力。除以安全系数就是你求的最大工作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齿棘爪在载荷较大时,可能棘齿的强度不足,这个时候必须采用多爪棘轮机构,一般棘爪数不大于3,且3个棘爪 ...

这个真心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