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中偏尖刀,怎样对刀较准?

楼主(2018-06-19):
请教:数控车,中偏尖刀,怎样对刀较准?

网友A:
没有对刀镜、对刀仪的机床,X向还可以,Z向只能是尽量精确了,可以像螺纹刀对刀时差不多,Z向最外边靠近工件端面,然后偏移半个螺距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对刀镜、对刀仪的机床,X向还可以,Z向只能是尽量精确了,可以像螺纹刀对刀时差不多,Z向最外边靠近工 ...

带对刀仪的可以对中偏尖刀的Z向吗?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对刀仪的可以对中偏尖刀的Z向吗?原理是什么?

有一种带对刀镜的,可以看见十字靶标的那种图形,刀具可以尽量移动到中间,差不了几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