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的X坐标可以是负值吗?

楼主(2018-06-19):
背景:数控车,车孔,想偏心进刀,需要X坐标为负值,

请教:数控车的X坐标可以是负值吗?

网友:
没调过CNC机,不清楚

网友:
纯车床X负值没见过,你可以赋负值试试报错不^_^

网友(点评):
没啥事,不让随便捅咕,

网友A:
可以负值的,看你丝杠的X行程够不够,行程加长可以通过参数更改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负值的,看你丝杠的X行程够不够,行程加长可以通过参数更改来实现的

改哪个参数,大侠?

网友:
机械原点不可更改,但是系统原点可以设置,所以负值是可以存在的

网友:
可以是负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哪个参数,大侠?

具体需要看随机床的参数说明书

网友:
完全可以的,我们一直就用到的。

网友:
可以的,只要你的行程够。

网友(2018-07-24):
可以的当然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看机床的限位和你的加工原点的相互位置

网友(2018-08-28):
在机床行程准许的情况下可以存在负值

网友:
重建机床坐标系。好像没必要以最简单最合理干出活为目的。

网友(2018-09-30):
看你参考点设置在哪里了

网友:
看你指的是机械坐标还是编程坐标,

网友:
可以,在车床的形成范围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