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2018-06-19):
我这里的问题是,电缸10T,之前采用了丝杆轴承,采用数量是3正2反安装在丝杆上,为什么会有轴承这种配置,是跟轴承的承载能力有关么,之前使用的是0450100,现在因为结构上的原因,需改换040090的,这种轴承的承载能力如何去校核,采用这种3正2反,是为了承载么,他的安装如下,请大神赐教!

网友A:
为什么会有轴承这种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有轴承这种配置?

我也不知道,这是之前的结构,总工说轴承承载是轴承直接叠加的,但是具体是不是这样,不确认

网友:
不懂   帮顶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这是之前的结构,总工说轴承承载是轴承直接叠加的,但是具体是不是这样,不确认

应该是 调心和支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这是之前的结构,总工说轴承承载是轴承直接叠加的,但是具体是不是这样,不确认

是这样的,SKF样本上也是这么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调心和支承

角接触球轴承能用来调心?

网友:
正、反装的刚度分析当传动零件悬臂安装时,反装的轴系刚度比正装的轴系高,这是因为反装的轴承压力中心距离较大,使轴承的反力、变形及轴的最大弯矩和变形均小于正装。当传动零件介于两轴承中间时,正装使轴承压力中心距离减小而有助于提高轴的刚度,反装则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SKF样本上也是这么写的

大神,哪里可以找到SKF说明,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调心和支承

这是向心推力轴承,可以承受径向和轴向载荷

网友C:
这么做是为了提高轴承组的与负载能力和刚度。
极速样本上都有推荐系数,根据你的不同配对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做是为了提高轴承组的与负载能力和刚度。
极速样本上都有推荐系数,根据你的不同配对形式。

您好,能具体推荐下是什么样本么,我去查查

网友:
正反成对安装时对的,具体需要多少个这个得根据轴向载荷来定的

网友:
角接触轴承由于接触角的存在,只能承受单向载荷,所以,如果有双向载荷的要求,那就是3正,2反配置是合理的。
你更换轴承型号只需要核对载荷能不能满足要求,不过你更换的型号额定载荷降低了,不过设备一般是有安全系数的,你核对好,结构上没问题。

网友:
小小轴承,学问不少,要想完全搞懂,得下些功夫

网友:
轴承种类太多,是得下功夫

网友:
电动油缸可以承受推力和拉力,角接触轴承只能承受单方向轴向力必须采用背对背或者面对面的配对使用。采用顺向叠加目的是强化这个方向承载的能力;但是带来的问题是极限转速的下降。
采用角接触轴承目的提高支承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