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称压力、设计压力、工作压力?

楼主(2018-06-19):
一、什么叫公称压力PN (MPa)?

与管道系统部件耐压能力有关的参考数值,是指与管道元件的机械强度有关的设计给定压力。 公称压力一般用PN表示。

(1)公称压力——制品在基准温度下的耐压强度,用PN表示,单位:MPa 。
(2)基准温度:材料不同,其基准温度也不同。如,钢的基准温度为
250°C
(3)公称压力1.0Mpa,记为:PN 1.0 Mpa

二、什么是工作压力?

是指为了管道系统的运行安全,根据管道输送介质的各级最高工作温度所规定的最大压力。 工作压力一般用Pt表示。

三、什么设计压力?

是指给水管道系统作用在管内壁上的最大瞬时压力。一般采用工作压力及残余水锤压力之和。  设计压力一般用Pe表示。

四、试验压力

管道、容器或设备进行耐压强度和气密性试验规定所要达到的压力。 试验压力一般用Ps表示。

五、公称压力、工作压力、设计压力之间的关系

公称压力是为了设计、制造和使用方便,而人为地规定的一种名义压力。这种名义上的压力的单位实际是压强,压力则是中文的俗称,单位是“Pa”而不是“N”。公称压力英文是nominal pres-surenomina:l in name or form butnot in reality(名义上的,有名无实的)。压力容器的公称压力指的是压力容器法兰的公称压力。压力容器法兰的公称压力一般分成7个等级,即0.25、0.60、1.00、1.60、2.50、4.00、6.40MPa。    设计压力=1.5×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由管网水力计算而得出。

六、关系

试验压力>公称压力>设计压力>工作压力
设计压力=1.5×工作压力(通常)

网友:
压力试验分水压试验和气压试验,水压试验压力=设计压力x1.25,气压试验压力=1.15x设计压力,这是对钢制容器来说。

如果试验压力设计太大,试验条件的难度和能量消耗会增加很多。

网友: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公称压力的说法前后矛盾,“压力容器的公称压力指的是压力容器法兰的公称压力”更是无稽之谈,管道联接件的公称压力可以也应该高于压力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