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的力学分析求助?

楼主(2018-06-19):
菜鸟求点评,看看图一与图二这样去分析对不对,
加工转设计中的人员,想学习理论的知识
如还差条件,还请指出。
谢谢!!
图一:

图二:

网友A:
1、两种布置型式的气缸理论出力相等,等于重物的重力,实际选择气缸时,气缸出力比现在的理论值大15-20%,要有一定的设计裕量。

但是第二种布置型式比第一种要好一些,第一种布置型式中气缸力和重物力形成了力偶,使横杆有转动的趋势,这样使左右两边的导杆摩擦力会加大。
2、气缸理论出力计算没有问题,但是需要增加设计裕量。

网友:
好难,不会

网友B:
理论情况下,两种驱动方式气缸出力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第一种自重和气缸出力构成转矩,两端导杆的摩擦力增大,故方式一出力需求更大

网友:
等大神详解

网友:
楼上讲的很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种布置型式的气缸理论出力相等,等于重物的重力,实际选择气缸时,气缸出力比现在的理论值大15-2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情况下,两种驱动方式气缸出力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第一种自重和气缸出力构成转矩,两端导杆的摩擦力增 ...

中间已经理想化成了刚性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间已经理想化成了刚性杆

刚性杆,只是不会发生挠曲变形,本体形成力偶还是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性杆,只是不会发生挠曲变形,本体形成力偶还是存在的

这个能理解,如果选型计算来说的话,理论出力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上安全系数是不是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第二个,不太对耶,杆重最好取质心。计算结果瞬间砍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