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从左到右的流水灯《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基于8051+Proteus仿真》

楼主(2018-06-20):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移动函数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主程序
void main()
{
        P0=0xfe;
        while(1)
        {
                P0=_crol_(P0,1); //P0的值向左循环移动,_crol_左移函数
                DelayMS(150);
        }
}

网友A:
是不是外接个上拉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接个上拉会更好

P0是开漏输出,接上拉好些谢谢提醒

网友:
驱动led没有必要接上拉电阻。
开漏输出关断led没有问题。

网友B:
限流电阻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阻太小

基本差不多二极管压降一伏多,允许电流二十毫安,算下基本两百多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本差不多二极管压降一伏多,允许电流二十毫安,算下基本两百多电阻

5毫安就能很亮了,所以我从来不让发光二极管电流太大,这又不是照明用,哪怕高速光耦136137之类需要稍大点的电流才能保证速度,我也就给10毫安,关键是你这是灌电流,8个灯加起来160毫安,你去看51的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毫安就能很亮了,所以我从来不让发光二极管电流太大,这又不是照明用,哪怕高速光耦136137之类需要稍大 ...

确实,用三极管来驱动会好些,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毫安就能很亮了,所以我从来不让发光二极管电流太大,这又不是照明用,哪怕高速光耦136137之类需要稍大 ...

所以用灌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用灌电流

灌不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灌不动的

灌10ma没事吧 怎么也是单个亮的总电流也不会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灌10ma没事吧 怎么也是单个亮的总电流也不会超

嗯,单个或者少数灯同时亮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单个或者少数灯同时亮可以的

大哥 教我电器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教我电器吧 哈哈

把你带坑里还差不多,我就一技术混混了,我亲弟弟我都不敢带,让他自己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