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的控制

楼主(2018-06-20):
请问数控机床数控系统是通过什么控制中间继电器的(原理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
可以当成一个开关控制继电器的线圈!

网友(点评):
系统是发出什么信号来控制中间继电器的

网友:
电压信号,驱动中继线圈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是高电平来驱动吗?是怎样驱动的?

网友:
常规数控控制系统输出端是要外接电源的,至于是高电平输出还是低电平输出都可以,只是DC24V电源正负极接的位置问题,正极接COM点就是高电平输出,负极接COM点就是低电平输出,数控系统都有接线图的,

网友:
执行器(强电)- 继电器(弱电)-开关电路(总线)-逻辑电路(位电平)

HH H H L L L L
000 0 1 1 1 1
机电设计必修课。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点评):
或者有详细的资料看看吗

网友(点评):
反应好快,恕我不能,这不是自修能达到的课程,更何况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