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挡圈-拆SMC气爪得出的若干结论与疑问

楼主(2018-06-20):
今天拆了一个SMC的气爪,如图片1-8所示。在活塞轴上看到有两个轴用钢丝挡圈,因为想把活塞轴与活塞环拆开,结果用了几个人,用了一大堆工具还是没拆下来。网上一搜,发现原来论坛里面有也有那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烦恼。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用钢丝挡圈,而不是普通的弹性挡圈。
看了下气爪的结构,结合论坛里面各位的分析结果。认为主要有一下几点(不对的地方,请各位不要用砖拍,并且轻拍)
1.  气爪属于动作频繁且有一定冲击的零部件,假如用普通的弹性挡圈,在有频繁冲击的情况下,普通的弹性挡圈有很大的可能会跳出来,导致活塞环在活塞轴上无法定位。
2. 再看图片3、4、5,以及图片6、7、8,以及脑补出假如普通轴用弹性挡圈装入此处情景。你会惊奇的发现,使用钢丝挡圈,在径向方向的尺寸特别小,这样其一是在活塞孔的端面可以不用切出大面积的避让槽(避让普通弹性挡圈)。其二,因为没有切出大面积避让槽,从而使气爪在运动终点时,活塞环端面与活塞孔端面有更大的接触面积。这样对活塞环的冲击力较小。
3. 因为气爪使用频率较高,如果使用普通弹性挡圈,将会在轴上切出一个矩形槽,这样将会有应力集中,特别实在高频率使用情况下,有可能会在矩形槽处疲劳。而钢丝挡圈在安装轴上是切出的圆弧槽,可以避免应力集中,也可以在圆弧上分散受到的冲击力。(根据论坛)

回到问题本质,什么工况,什么条件,什么场合下会使用轴用及孔用钢丝挡圈,其相对于普通的弹性挡圈还有什么优缺点,望各位深入讨论一下。

网友:
我觉得第二条是关键。

网友A:
貌似应该叫止动环...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57144674.html

网友(点评):
不是同一个东西,止动环的截面是矩形,钢丝挡圈截面是圆形

网友:
这个还算好拆吧,用卡簧钳顶住双手用力掰,有些在孔里的才不好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应该叫止动环...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57144674.html

止动环截面

网友:
http://standard.luosi.com/std-details-1035.html  GB/T 895.1-86 孔用钢丝挡圈
http://standard.luosi.com/std-details_1036.html  GB/T 895.2-86 轴用钢丝挡圈

网友:
自动组装工艺性能更好

网友:
个人感觉是定位精度的差异。普通弹性挡圈沟槽一般都要比挡圈厚度大10几个丝以上,定位精度较低。

网友(点评):
图片中的钢丝挡圈定位精度也不是特别高,拿个铅笔都能轴向拨动,估计也有0.1-0.2mm左右的窜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