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设备可以不用伺服吗

楼主(2018-06-20):
各位高手,为降低成本,4轴设备不想用伺服,用步进电机加光栅或磁栅及角度传感器能否位置达到1道精度?角度精度达到0.1度?

网友:
说说工况和要求,精度不存在的,步进也可以的

网友A:
步进+光栅成本低于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光栅成本低于伺服?

不懂啊,就是想降低成本

网友: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更多的是特性不同。精度不能说伺服就更高。只不过步进电机一般特性较硬,高转速的时候扭矩低低转速震动大,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