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关于输送皮带上面货物的纠偏

楼主(2018-06-20):
理论上,皮带上面的东西放好了是不会偏的,除非是皮带走偏;
但是我现在的工况是输送线和输送线之间需要进行90°的旋转(货物旋转),导致货物偏移,最后到机器人那边就是个斜的,导致机器人识别不了;希望各位大神给给意见,是要在输送带上面对货物进行纠偏,还是在两条输送线转运的时候进行纠偏,使用什么机构纠偏!感谢。。
(附两张输送线货物进行90°旋转后进入另一输送线的情况)

网友:
闲扯。货物从输送带落下时,不是水平落下的

网友:
我是菜鸟啊,机器人抓取的90度翻转皮带线不应该时通过锥形辊子线和护栏实现的吗,反正我以前做啤酒码垛机时这么做的,实在是无聊不能走辊子线,也可以用气缸做推手进行慢慢的转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