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零件模板和工程图模板

楼主(2018-06-20):
今天看了一下,不明白他们的关系,工程图模板经常用,零件模板不理解。 到底这些模板及其属性该怎么理解? 看手册看的云里雾里的
零件模型里面的 文件-属性-自定义里面的是不是用于关联工程图的? 那么文件--属性----配置特定又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首先,零件图,装配体,工程图,三者都有自定义属性,这个属性用于工程图标题栏和材料明细表的属性关联用。
其次,零件的属性用于关联工程图图纸里的属性链接。只有零件里填入的属性,工程图才能关联到零件属性,零件关联优先顺序是配置特性然后是自定义。配置特性的其他用途我也不懂了 。
最后,在制作工程图模版的属性关联常被忽略的一点是,要先插入一个填写好属性的零件。

网友:
有没有遇到配置属性后零件无法保存的情况?

网友:
我曾经也纠结过这个。后来不纠结了。按给的模板直接用就是了。不管他为什么这么设置。用久了就理解了

网友:
零件模板还真少用,以前公司有,不过都是IT设置好的,所以至今不太懂

网友A:
好好翻帮助文件,全中文的帮助文件写的一清二楚,不仔细阅读下,跑这来问这些傻问题,来表明什么,自学无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翻帮助文件,全中文的帮助文件写的一清二楚,不仔细阅读下,跑这来问这些傻问题,来表明什么,自学无能 ...

如果想回答就给出结果,要么就不要回复,谁都不是万能全才,难道要开车还要知道怎么去造车吗,没必要在这给别人人身攻击吧!

网友:
零件模板和装配体模板里面可以自己设置画图的颜色,单位,字体,图层等
工程图模板就是按照个人习惯添加属性名字,标注的样式,比如工程图里面显示的重量单位,就要在零件模板里面设置
配置特定和自定义的关系不太清楚,不过系优先提取的是配置特定的属性,反正都能用,只是在制作工程图模板的时候你选择哪个就链接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