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空载时的发热量比带负载时还要大

楼主(2018-06-20):
       小弟公司有用一款电机,空载时的发热量比带负载时还要大,很是疑惑,有没有哪位大哥帮我解惑下?照片不知道为什么发不出来,铭牌上写着,齿轮减速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100YYJT180-3  ,180W220V1.55A50HZ,1300R/MIN 10-12uf/450、500V B级 IP44

网友A:
不出力还发热高?

网友B:
电能消耗量跟它的发热量相等是因为通电之后电动机因外力等因素没有转动,电能全部转化为热能。

网友C:
是不电容选的大 也许设计就是这样 为了输出性能 只要不超限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出力还发热高?

嗯  空转的时候发热量比带负载的还要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能消耗量跟它的发热量相等是因为通电之后电动机因外力等因素没有转动,电能全部转化为热能。

不是很明白,没有负载,外力指的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电容选的大 也许设计就是这样 为了输出性能 只要不超限就好

厂家也没给我说明白,稀里糊涂的,用用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空转的时候发热量比带负载的还要厉害

把厂家给的技术参数,使用要求仔细看看,是不是哪里用的不对?这种情况有点不太正常。

网友:
有这种可能。
空载时电机线圈上的电压可能比较高,因为空载时线圈Q值高,谐振电压可能比较高。
用万用表测量空载和带载的线圈电压,可以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厂家给的技术参数,使用要求仔细看看,是不是哪里用的不对?这种情况有点不太正常。

没有 厂家说就是这样的 只是说不出所以然,我自己比较好奇,所以想请教下

网友:
肯定电机有问题,可能是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