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6-20):
如图结构:

要求接插件能过30-60A电流,两块上下平行的板子,1板固定,2板按图示方向对插,大家有对应的接插件或者适用的结构推荐吗,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附件是图示结构

网友A:
某宝上搜2.54mm插针和2.54mm插针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搜2.54mm插针和2.54mm插针插座

2.54MM间距的插针插座,过不了那么大电流吧

网友B:
电流不小 不考虑用螺栓么。

网友C:
查一下 菲尼克斯 或者 JST 连接器目录。
这个属于板到板连接器, B to B  (Board to board   )

网友D:
选5.08的,几个脚并联,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小 不考虑用螺栓么。

使用螺栓还要接线,我们考虑可以即插即用,避免接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 菲尼克斯 或者 JST 连接器目录。
这个属于板到板连接器, B to B  (Board to board   )

好的,我去找找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5.08的,几个脚并联,就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