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这个斜凸半圆面怎么加工,宏程序编写怎么编

楼主(2018-06-20):
角度与x轴夹角10度,斜面长度15mm深度3.5,宽度9mm顶面半圆R15

网友A:
看着不用宏程序就可以加工完成,立式加工中心先加工10度的斜面,XY联动即可完成,然后压板压3.5厚度的那个面,再加工R15圆弧即可

网友:
量大我会用车床做夹具来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用宏程序就可以加工完成,立式加工中心先加工10度的斜面,XY联动即可完成,然后压板压3.5厚度的那个 ...

以前是铣完斜面然后放倒压住r15成形刀飞出来的,现在就想放平直接球刀让坡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是铣完斜面然后放倒压住r15成形刀飞出来的,现在就想放平直接球刀让坡出来。

加工后这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是铣完斜面然后放倒压住r15成形刀飞出来的,现在就想放平直接球刀让坡出来。

宏程序太麻烦了,编制调试很费时间,建议楼主用软件直接生成程序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程序太麻烦了,编制调试很费时间,建议楼主用软件直接生成程序最好

谢谢,可惜UG正在自学中。

网友B(2018-10-26):
这个宏没有优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宏没有优势的吧

嗯,就是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