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加工手法来做?

楼主(2018-06-20):
数量不超过10个,长度400mm,现在他们是卷板机卷制的,尺寸保证不了,有什么方法?高度89±1

网友:
这个线切割加工出来,精度可以保证的,就是成本稍微高点。

网友A:
图纸没太看明白,蓝线描述的是一块铁板吗?如果是的话,线切割、水切割,激光切割都可以

网友:
楼主先把图解释清楚。

网友:
卷板机?看来是弧面的,最好上个3维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太看明白,蓝线描述的是一块铁板吗?如果是的话,线切割、水切割,激光切割都可以

应该是侧面图 0.5的厚度 板弯成R123的弧形

网友:
主要看图中三个角的要求,还有此要求是不是必须的,加工方法要根据你的精度要求,产品数量来确定。有一个断开边还是全闭合的。

网友:
这图纸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
线切割,才10件不到,不用去浪费脑细胞了。

厚度400,激光和水刀都歇菜。考虑壁厚的话,钣金后焊接会变形。

网友:
说真的,很多人都没看懂图。

网友:
没有辅助视图,很难看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侧面图 0.5的厚度 板弯成R123的弧形

要是400厚的话,割那个弧面真是得线切割了

网友:
楼主做的是钣金罩子吗?

网友:
你这个是折了个高度400的近似三角的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