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立柱堆垛机如何防坠

楼主(2018-06-20):
最近研究了很多堆垛机的资料,但是一直没有发现双立柱堆垛机是如何进行防坠落的,哪位大神能给解答一下。
防坠最好是机械式自动防坠解决方案,我想了几个结构,一个是利用安全带式的结构,一个是利用斜楔来控制但是斜楔和安全带似乎只适用于单立柱堆垛机,不知道哪位大神能给指导一下看两种方式有什么优缺点

双立柱堆垛机

双立柱堆垛机

斜楔结构

斜楔结构

网友A:
这个也很难说,因为传统的堆垛机一般采用电梯用的安全钳与限速器相结合的限速防坠落保护机构。

网友(点评):
感谢,我去查询一下

网友:
关键字:电梯防坠器结构

网友:
起重设备对安全性要求比较高,一般都采用机械和电气控制双重保险防止货梯坠落。货梯运行时,弹簧被压缩,货梯与轨道处于分离状态;当出现紧急情况时,弹簧通过连杆机构是凸轮卡在导轨里,防止货梯坠落。

网友(点评):
感谢,请问紧急情况是如何判断的,能否只通过机械的方式进行判断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B:
现在我们做的安全钳加速度抱死机构 速度超过限值直接抱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很难说,因为传统的堆垛机一般采用电梯用的安全钳与限速器相结合的限速防坠落保护机构。

楼上正解,我们公司堆垛机现在就用这样的防坠结构,安全可靠。

网友:
不明觉厉,多多学习

网友(2024-06-27):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们做的安全钳加速度抱死机构 速度超过限值直接抱死

您好,请教下是什么结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