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是怎样轧(zhá)成的?

楼主(2018-06-20):
首先我们先准备这样一块厚厚的钢板,官方名称叫钢坯~至于这种钢坯怎么来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有了材料之后,我们就可以轧钢了。就是这么简单!对√哈~

超重超厚超硬的冷冰冰大钢板一块
烧热至发红

烧的通红之后估计变得软软的了,但烫烫的我不摸~乍看一眼是不是很像刚炸好的粢饭糕!

经过轧辊的碾压

就这样厚厚的进去
就这样薄薄的出来

红通通的“粢饭糕”被轧辊无情碾压后长度变长,且换颜成稍薄一些的钢带被卷起来了,很像一个滚烫的车轮蛋糕有没有?!

“滚烫的车轮蛋糕”经过晾(leng)凉(que)之后就变成了可用的钢板了。

这些钢板日后成了我们的汽车车门、各种金属工具、厨房里的锅子。。。

轧钢的故事讲完了~且慢!钢板送进轧机这事儿好像还要详细说说~
轧钢,是在旋转的轧辊间改变钢锭、钢坯形状的压力加工过程。

轧辊是使(轧材)金属产生塑性变形的工具,是决定轧机效率和轧材质量的重要消耗部件。

轧辊是轧钢厂轧钢机上的重要零件,利用一对或一组轧辊滚动时产生的压力来轧碾钢材。

轧辊看起来和西式的擀面杖很像噢!

轧钢方法按轧制温度不同可分为热轧与冷轧,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就是典型的热轧。轧辊也有两种,冷轧轧辊和热轧轧辊。

轧辊通过碾压将超厚的钢板轧成薄的。

不论热轧或冷轧,轧辊都是轧制过程中最重要的使金属变形的直接工具。因此,对轧辊质量要求极其严格。轧辊的质量要求有强度、硬度以及一定耐热性等。

工作时,轧辊主要承受轧制时的动静载荷、磨损和温度变化的冲击。

轧辊要经过磨削才能保持镜面般的光亮和平整,这样的轧辊才能扎出同样平整无瑕疵的优质钢板。

网友A:
热轧能理解,把钢块加热之后变软,然后挤压把钢块变薄,那么冷轧的原理呢?

网友B:
楼主来点干货啊,搞个实际线的资料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轧能理解,把钢块加热之后变软,然后挤压把钢块变薄,那么冷轧的原理呢?

冷轧是在常温状态下由热轧板加工而成,虽然在加工过程因为轧制也会使钢板升温,尽管如此还是叫冷轧。由热轧经过连续冷变形而成的冷轧,机械性能比较差,硬度太高,必须经过退火才能恢复其机械性能,没有退火的叫轧硬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来点干货啊,搞个实际线的资料来看看。

不好意思哈,让你嫌弃了~( ̄▽ ̄~)~

网友C:
握个手,同专业

网友D:
长了点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E:
所以冷轧钢板应该就是平时说的冷板,热轧钢板就是平时说的热板。
那酸洗板和镀锌板又是怎样生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冷轧钢板应该就是平时说的冷板,热轧钢板就是平时说的热板。
那酸洗板和镀锌板又是怎样生产呢?

酸洗是将需要的钢板进行酸洗处理达到除锈防锈的目的,镀锌是将钢板放到镀锌槽里面电镀,和轧制钢板原理完全不同

网友:
这个过程我看过图片,但是也还没有实际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握个手,同专业

缘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了点知识谢谢楼主

客气啦,互相学习

网友:
也要修边吧

网友:
以前在铝加工厂干过,热轧铝板,冷轧,精整,铸轧

网友:
丰富知识面

网友(2018-07-25):
感觉很厉害啊

网友(2018-09-27):
学习力,感谢分享。想起大学里面的轧钢专业一个女生都没有,真是惨啊!
另外楼主是否了解现在各大钢厂情况怎样?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