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描述求结构

楼主(2018-06-20):
现有一水槽的使用描述如下图,请教大家其结构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
6帕才多少?叙说有误

网友:
这种方式,水面上升的速度应该不会太快,曲轴肯定一部分先接触水并收缩,会不会造成曲轴弯曲?曲轴竖直放置?
密封容器内产生的蒸汽会形成很大压力,压水气压不够会造成反流吧?
另外6帕风压,肯定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