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6-20):
如图,输送带上方是一个转动的轮子,宽度1700*直径300,这个轮子可以上下调节,右端下方是主电机通过皮带传动带动轮子旋转。现在想请教下各位,当轮子上下调节的时候右端动力与电机传动的皮带怎样做而不影响皮带长短变化。意思就是轮子往上调,皮带绷紧了调不了,往下调,皮带就松了。另外电机不与轮子一起升降。

网友:
等周长三角形

网友A:
加个过轮或可调的涨紧轮

网友:
思路来自二楼

网友(点评):
这样有一点不好就是包角全部大于180°

网友:
只要在圆周切线方向调啊

网友:
建议把轮子,带传动和电机通过机架做为一个整体,这种在上下调节时使它们同步升降。这类问题之前我也越到过,因为生产过程中,调节的次数虽不说有多频繁,但每天还是会有几次,这样调试制造人员抱怨会很大,他们是不会愿意经常调节这种机构,因为调好一次就要一个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过轮或可调的涨紧轮

谢谢大虾

网友:
5#楼的就是很好的方案。

网友:
辊轮调整幅度小的话,可以考虑自适应的张紧结构,
调整幅度大的就弄成手动调整的张紧结构。
加涨紧轮是最简便的方式,
机架弄成整体调整的话不方便调整,

网友:
两段皮带,中间有个传动轮

网友B:
如果滚轮高度方向调节距离较小,并且允许水平有偏移的话,可以考虑将电机作为轴心,皮带轮中心距作为半径,滚轮调节的路径为圆弧,这样就免去了张紧调节

如果这两个假设不存在。那还是前面几位大侠的方法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滚轮高度方向调节距离较小,并且允许水平有偏移的话,可以考虑将电机作为轴心,皮带轮中心距作为半径, ...

轮子升降行程需要200左右,且要经常上下调节。看来只有参考前面的方法了

楼主:
谢谢,看来只有此方法比较适合了。

网友:
加涨紧轮呗

网友:
学习知识来了

网友:
看到调节的只能想到张紧轮,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C:
为什么轴和电机不直连?最好做成一体的。哪怕另外配个电机,你这个行程200比价大了

网友:
加张紧轮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个涨紧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轴和电机不直连?最好做成一体的。哪怕另外配个电机,你这个行程200比价大了

思路开阔!

网友:
缺少涨紧机构  就算不调整也需要调整中心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