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工位气密性测试,用什么结构好?

楼主(2018-06-21):
多工位气密性测试,用什么结构好?测试一片必须3分钟,这样加快速度,图片是产品尺寸

网友:
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一个薄方形平板产品需要做气密测试?楼主不能再上传一个视图么

网友:
可以同时测几片,也可以一次测一片的结构,球阀开关控制,只用一个压力表。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薄方形平板产品需要做气密测试?楼主不能再上传一个视图么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