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升降柱是什么工作原理?

楼主(2018-06-21):
想设计类似的升降柱,只有从网上找的图片,没有结构图,不知道这种升降柱是怎么设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哪位大神知道?如果有类似详细的结构图就更感谢了!!!
另外想设计传动的话,都不知道从哪里获取资料,网上我也搜不出来多少有用的,自己脑壳都快想炸了,大神可有比较好的学习网站或者资料推荐,感谢感谢!

网友A:
蜗轮带动丝杆螺母传动,如果是三级伸缩的话,结构还要复杂些

要根据需要的行程和最小尺寸确定结构

网上有现成的卖,而且很便宜,我用过很多

网友B:
里面有动力啊,电动的或者液压的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动力啊,电动的或者液压的

嗯,是的,需要电机或者液压来带动的,但是我看不到内部结构

网友(点评):
拆了看下 反正一般能拆的都能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轮带动丝杆螺母传动,如果是三级伸缩的话,结构还要复杂些

要根据需要的行程和最小尺寸确定结构

是可以直接买现成的来用吗?应该可以定制的吧

楼主:
这个是我从网上看到的医院用的医疗器械上的

网友C:
医疗器械大多是电动的吧

网友D:
这个直接买现成的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医疗器械大多是电动的吧

嗯,是的,最好用电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直接买现成的用就好了

哦哦,要是有现成的那就省事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可以直接买现成的来用吗?应该可以定制的吧

某宝上搜电动升降柱,总有一款适合你

定做价格高,当然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搜电动升降柱,总有一款适合你

定做价格高,当然是可以的

嗯嗯,好的,我搜一下

网友E:
SKF官网有升降柱这个产品,可以参考下

网友:
电动推杆,电液推杆神马的 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SKF官网有升降柱这个产品,可以参考下

好的,谢谢,我查看下

网友:
这个蜗轮蜗杆类似的吧

网友:
液压或电动都可以

网友:
可能是电动推杆,改进版的丝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最好用电动的

不知道载重,感觉电机+螺杆稳妥些

网友(2018-10-19):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最好用电动的

我们就是全自动的

网友(2018-12-13):
你可以搜一下 力纳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