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发黑后,有的红色,有的黑色,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6-21):
钢件发黑,铸件发红么

网友:
我们公司的零件也是这样的。

网友:
貌似都是这样的

网友:
只了解发黑的!!!!!

网友:
含碳量比较高的材料,发黑以后就可能会出现发红现象,如果热处理过,会更明显,如果是铸铁,就更红了。

楼主:
哎,刚开始很奇怪的,GCr的材料比2Cr13的更硬么

网友(2018-08-04):
支持六楼观点

网友:
氧化膜有红色挂灰
1. NaOH 含量过高,降低 NsOH 浓度
2. 温度过高,降低温度
3. 溶液中含苞欲放伯量过多,稀释溶液合沸点降至 120 OC 左右,
部份铁酸钠水解成 Fe(OH) 3 沉淀,除去沉淀物,然后加热浓缩,
使沸点上升至工艺条件;亦可加入甘油捞去浮河渣

网友:
你可以调一下你你们发黑的配方,要配好配方,或者等你们发黑炉冷却的时候,用个沙铲,铲走沉淀物效果会好一点,还有如果有油的话也会导致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