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装配图里零件重命名

楼主(2018-06-21):
用solidworks exploere 对零件重命名以后,装配体合工程图都能关联上,没问题。但是工程图里面的零件名称不对了。
比如装配体里某个零件A,更改为用solidworks exploere 对零件重命名名称B以后,工程图里的属性零件名称仍然是A,而非B。
怎么关联呢?  不可能再回到零件属性里再去手动修改自定义里面的名称, 如果是几百上千个零件,一个个手动修改,是不可能的。
大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
凯元工具有一个功能可以直接在装配图里面改零部件的名称,相关的零件图也会自动跟着改名

网友:
你好,请问下零件重命名怎么关联到装配图,谢谢

网友:
怎么关联呢?那就去百度一下看怎么关联吧。摸索一下就知道的。

网友:
你的工程图模版没有设置关联?

网友:
我更好奇的是要是上千个零件,你打算怎么重命名那么多个零件?
看你发的问题,你的工程图里的零件名称是关联自定义属性,零件外部的名称改了,而自定义属性里的名称没改,所以导致工程图里的名字没变。
问题有2个:
1如何更改零件的外部名称后,自定义属性里的名称自动跟着改?
2如何批量完成问题1的步骤?
办法:更改零件模版,利用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进行批量处理。零件模版修改如下: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4f7d5712dea82f1a201927de.html
上面的这个方程式有个缺点就是要更新下零件,自定义属性才会更改,所以当零件数量多时,就利用solidworks task scheduler进行批量更新零件。
当然,向楼上说的用凯元工具也是一种办法。还可以自己针对这个问题编写个宏程序。

网友:
楼主工程图里的名称不是链接 属性的??

网友:
SW装配导航器中有没有克隆功能,批量更改数模的零部件名称,我用UG都是这样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