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变位系数的计算

楼主(2018-06-21):
最近才碰到齿轮设计的相关任务,上网查了大部分资料。
齿轮与圆弧齿条的配合,中心距理论值2339.5mm,齿轮模数2.5,大齿轮齿数1854,小齿轮齿数18.得到的中心距2340mm。
大齿轮变位,小齿轮标准齿轮,算出变位系数0.2012是正值,这样是对的吗。

网友:
这是一个典型凑中心距进行的变位。计算正确。但是,一般小齿轮弱,正变位分配给小齿轮。建议强度校核时考虑进去变位系数的分配。

网友:
模数取得太小了

网友A:
肯定是错的啊!

一个大齿轮和一个小齿轮啮合,变位系数为正数,就意味着齿轮是正变位。正变位的意思是刀具离被加工齿轮远了。当另外一个齿轮没有变位时,意味着中心距变大了
你现在是要把中心距缩小,也就是从不变位的2340变成2339.5
所以是负变位,变位系数应该是负数。
这可是基本概念啊
另外,变位系数也是错误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错的啊!

一个大齿轮和一个小齿轮外啮合,变位系数为正数,就意味着齿轮是正变位。正变位的意思是 ...

迷糊了  上面有人说对的,我自己理解感觉也有问题,但是网上几个计算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迷糊了  上面有人说对的,我自己理解感觉也有问题,但是网上几个计算都是这样

我理解的你意思 把中心距从小往大了去凑!

小变大,总变位系数是正的。反之,总变位系数是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迷糊了  上面有人说对的,我自己理解感觉也有问题,但是网上几个计算都是这样

第一,先看看我描述问题,是不是你的意思。是不是要通过变位把中心距缩小?
第二,涉及变位的资料,几乎没有全对的。至少是脚标等出错。而且你要认真看前提、假设等等。很多公式各个教科书中也是不一样的。千万要注意。
比较靠得住的有(齿轮的几何齿廓)
朱景梓教授
李华敏教授

网友:
小齿轮Wk3=?  Wk4=?

网友:
仅提供给楼主设计思路,齿轮的变位系数 变位系数 x 是径向变位系数,加工标准齿轮时,齿条形刀具中线与齿轮分度圆相切。加 工变位齿轮时齿条形刀具中线与齿轮分度圆相切位置偏移距离 xm,外移 x 为正,内移 x 为 负。除了圆锥齿轮有时采用切向变位 xt 外,圆柱齿轮一般只采用径向变位。 变位系数 x 的选择不仅仅是为了凑中心距,而主要是为了提高强度和改善传动质量。

网友:
我理解错了楼住的意思,表示歉意,有误导。
实际情况为:不变位情况下的中心距为2340,实际中的中心距为2339.5。对吧?楼住?

这样zmztx朋友的观点正确。要采取负变位。总变位系数-0.19984

网友(2020-01-10):
不是变位小齿轮吗,大齿轮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