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毫米钢丝抛丸求助

楼主(2018-06-21):
群里有没做抛丸机的或是设计抛丸机的工程师,我一朋友需要采购钢丝抛丸机,现有的抛丸机不能满足产品要求,市场上的设备可能需要改装。具体细节加我QQ847844951.

网友A:
用过,,,,,有心得,说说咋回事?

网友:
我这里最近在用新抛丸机,不过直径是22左右

网友:
感觉抛丸机就是一个喷出砂子,一个吸收砂子的过程,调整好中间的喷砂位置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你找做弹簧的厂家问问。
优质弹簧都是经过抛丸处理。
其实应该和零件没太大关系,而是钢珠直径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有心得,说说咋回事?

效率低,每分钟10米

网友(点评):
每分钟10米钢丝,还是10米输送带

楼主:
引用 楼主:
效率低,每分钟10米

只能抛10米,快了质量就不好了

网友(2018-12-13):
可以使用盘钢抛丸机,效率高,可以达到需要的硬度,我有一台二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