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安装时,联接螺栓伸出螺母长度取多少?

楼主(2018-06-21):
如题。虽然是个很小的不起眼的问题,发现很多人不是很清楚。今天在现场,老板看见设备联接螺栓很多伸出很多,丑极了,直接打电话来训工程师。大家谁也没有留意过这个问题,校对和审核时,也是顺带一眼扫过,都觉得是小问题,今天被老板逮住批评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我也正在遇到,而且十分困惑。

记得以前看建造师的时候说是2-4扣,高强的好像是2-3扣(可能记得不对),机械方面伸出多少没查过。

我们这老板要求的是伸出5-10mm。

我困惑的就是我这地方买的法兰或者车的法兰厚度相差挺多,买的阀门也是小厂家厚度不准。所以最后这5-10就是靠感觉。

太不专业了。

网友A:
长多了首先浪费,在一个就是锈住了以后不好往下拧。我这给松原干的活就出现过这个问题,监理要求全换下。

网友:
3个螺纹左右

网友:
3个螺距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多了首先浪费,在一个就是锈住了以后不好往下拧。我这给松原干的活就出现过这个问题,监理要求全换下。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我也正在遇到,而且十分困惑。

记得以前看建造师的时候说是2-4扣,高强的好像是2-3扣(可 ...

说得对!不同场合还是有一点点差别。

网友:
说的是啥螺栓

楼主:
设备的安装螺栓,不是地脚螺栓

楼主:
1、在GB50235-2010《工业金属管道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关于工业金属管道中螺栓露头有明确的规定:

2、一般情况下联接螺栓露出螺母长度为螺栓螺距的2~5倍。

网友B:
申出多少都是有标准的,请核对机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申出多少都是有标准的,请核对机械手册

你在机械手册中那个地方看到的,能否把手册名称和页码提供下?小问题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些细节。
我一般按上面两种方法确定螺栓露出长度,然后根据螺栓直径大小再进行调整。

网友C:
不同的设备,螺栓伸出的扣长是不一样的,这个最后在设计之前查看对应的标准

网友:
这东西,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长了肯定好,但也不是越长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的设备,螺栓伸出的扣长是不一样的,这个最后在设计之前查看对应的标准

能提供在机械设计手册哪个地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提供在机械设计手册哪个地方吗?

手册上说的也比较模糊,但不同的国标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50235里要求平齐,50205要求留出2扣……所以还是在设计之前查对应行业的标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机械手册中那个地方看到的,能否把手册名称和页码提供下?小问题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些细节。
我一般按 ...

真不好意思,机械手册我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记忆里面是有的(防松)。只能回复为了控制成本,请选择大于安装尺寸的标准件。

网友:
2-3牙

网友:
安装螺栓一般是与螺母端面齐平,上限为2-5个螺距

网友:
按照螺距来,一般伸出螺母2-3个螺距即可。锁紧螺母可平齐。

网友D: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标准,螺距不同留的长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标准,螺距不同留的长度不同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吗?你看到的话,麻烦分享出来。

网友:
也不能说的那么局限吧,几个螺纹的那样。有些地方设备振动比较大的,还会多并紧一个螺母,防止其松动。

楼主:
多加螺母之后伸出的长度是多少?

网友:
螺栓长度是成系列的,一般拧紧以后我都按余出一个大径来核算,稍微长点短点都可以。

网友:
2-3扣

网友:
2-3牙就可以了

网友:
2-4扣

楼主:
管道安装和设备安装螺栓伸出螺母长度都找到相关依据了,给打击做一个总结如下:

1、在GB50235-2010《工业金属管道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关于工业金属管道中螺栓露头有明确的规定:

2、设备安装时,安装螺栓伸出螺母的长度:

感谢各位社友的热心支持和回复!

网友:
2~3丝

网友:
细心!!标记一个,学习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看来设计手册还是很有用的,只不过每次设计时都想不起来去一页一页去翻查,纸质的个人也没买,网上下的电子版的,就更不想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管道安装和设备安装螺栓伸出螺母长度都找到相关依据了,给打击做一个总结如下:

1、在GB50235-2010《工 ...

大侠你的截图比较旧了
下面这个截图是在第五版机械设计手册上找到的,分别来自阎邦椿版本和成大先版本

网友:
一般按照你螺丝的大小,和个人经验来搞就ok   本着宁可多五扣也不少一扣的原则来设计

网友:
机械设计上有螺纹联接的设计。C:\Users\zongyi\Desktop\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侠你的截图比较旧了
下面这个截图是在第五版机械设计手册上找到的,分别来自阎邦椿版本和成大先版本
...

谢谢你的补充。

网友F:
有对膨胀螺栓伸出长度的相关规定吗? 见有的工程是切短的

网友:
伸出一个螺母的长度比较适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对膨胀螺栓伸出长度的相关规定吗? 见有的工程是切短的

膨胀螺栓没有关注过。可以留一下这个,有消息会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膨胀螺栓没有关注过。可以留一下这个,有消息会分享出来。

好的

网友:
2-3扣就行

网友G:
一直都是凭感觉,,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都是凭感觉,,学习了

机械设计可以凭数据,也可以凭经验,但是不能凭感觉。

网友:
我都是留一个螺母厚

网友:
我都是留一个螺母宽度

网友:
一般是露出螺帽2~3牙,有身体接触部份,需要用盖帽

网友:
一般都是旋出螺母3~5扣。

网友:
大侠们说的都很对,国标也确实有的。
但是我有各小问题。
有一次 我的结构件是70高的,上面固定16的安装板。70要穿透。M10的螺栓。
于是我选了各90的,三维放上之后发现长度不够,我又选了各95的,加弹垫平垫剩2扣。我很满意。
可以采购说没有买到95长的螺栓。那就来100的吧。可是现场一装,露出来很长,真难看啊。
(以上具体尺寸记不太清楚了)
所以说,也不是你想露多少就露多少的。

网友:
我一般配是3-6毫米,有时候配不到合适的,就拿长的截,

网友H:
直径的1.25~1.5倍,我们设计全按这个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径的1.25~1.5倍,我们设计全按这个标准。

用直径的1.25-1.5倍,螺栓伸出长度对于大直径的会伸出太长,比如M20的螺栓按螺栓直径的1.25倍计算,伸出长度达到30mm,太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