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驱动器的开发板外壳

楼主(2018-06-21):
我是一个机械行业的新人,可以说从学校出来之后除了几个软件用的比较好之外没有其他技能了。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的机加工件设计,最近换了工作

1.是为驱动器的开发板设计外壳,目前为止我都不知道这算是做了工业设计还是机械设计?也不知道从何入手,不知道有没有也是做这类工作的大神来冒个泡,让我寻找一下亲切感。

2.之前没有做过塑料件的设计,不知道这类设计是用什么三维软件做?

3.另外公司要求在模型上做出基本参数的字,不知道要怎么加上去?类似图片这样的
我一直用的solidworks,所以我一般用贴图,把设计好的标签贴在表面,但是很难看而且位置不好控制。

求路过的大神,驻驻足,帮我回答一下我的三个问题吧。

网友:
产品使用模具做出来的,后面的字是喷码!模具设计用UG。这种东西用SW也可以做的!

网友A:
1 假如有效果图,你是做结构设计,假如没有,你是ID.MD 一起做了
2,solidworks用的人多一些,Proe用的人也不少。还有人用UG,catia等等,
3,我是用proe,一般贴图,然后找字体。图案没有就要描线。做个surface或者cut。只是示意而已。最终这种图案一般是用coreldraw或者AI做,然后去做菲林或者直接激光。

网友:
估计你是外观结构一起做吧,属于工业设计,做这类一般用SW或者PROE的多,字符可以后期用CAD做,镭雕或者丝印上去。后期要打样可以找我

网友:
以楼主这个图片,应该是塑料件开的塑料模具。

网友B:
楼主是说如何在建立的模型上做文字还是说在实物上做出文字?如果是在三维模型上做文字,用solidworks里的包覆命令;如果是在实物上做文字,可以用腐蚀刻字的方法,这个有一个专业名字,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说如何在建立的模型上做文字还是说在实物上做出文字?如果是在三维模型上做文字,用solidworks里的包 ...

在三维模型上,我试了包覆,需要包图片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假如有效果图,你是做结构设计,假如没有,你是ID.MD 一起做了
2,solidworks用的人多一些,Proe用的人 ...

建模也是我做,领导要求吧模型做好之后截图放到公众号,用于客户选外观,所以这个外观上的字就不知道怎么能逼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