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怎么打盲孔

楼主(2018-06-21):
u钻怎么打盲孔?是数控车床装在刀架上用,请大神指教

网友:
直接打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只在加工中心上打过,数控车刀架肯定没有内冷,如果不是特殊材料线速度给到100左右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根据盲孔深度以及孔径,确定钻孔工艺参数,由于数控车无冷却系统,所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每次钻削量

网友:
U钻与普通钻头的区别:U钻使用刀片。周边刀片和中心刀片。

网友(点评):
你说的要看品牌。

网友:
U钻装在刀架上,车床主轴旋转钻孔,最好是要有内孔出水才好,铁削好排除,还降温

网友:
有钱就加个外转内冷装置。
直接钻要调校中心。如果要偏置钻孔,要确认浅孔钻的方向。

网友:
直接用g83主轴旋转Q值设少一点。很好用。